华硕B75M-A 15秒关机

楼主(2019-08-07):
其实是两个问题请教: 第一,华硕B75M-A开机15秒关机,大部分是USB问题。也有刷BIOS好的,所以我想刷下BIOS,然 编程器出问题了。我有光盘驱动,但是没有用说版本低。网上下了高点的版本驱动还是一样,求解

主板问题点就是822/472排阻问题,换了就好了,红圈内两个排阻换了就好

网友:
修这片板你不用管编程器的事了,不是BIOS问题,多看看论坛 USB设备电流过载问题

网友:
查USB_OC#,不关BIOS的事,查下5V供电跳帽

网友:
这个就是USBOC问题,不用刷BIOS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电阻问题不是BIOS,

网友:
编程器有问题你可以联系客服问问,或者官网查下。不过这个应该是usb_oc#的问题,查下图纸。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过的一般都是分压电阻,或者usb5伏跳线接触不好或者5伏断线

网友:
看USB接口短路了没?没有的话就测量过流检测的分压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就是分流电阻的问题,不用刷BIOS

网友:
Usb过流了

网友:
这个编程器没有rt的好用,我也用了一个TL的一年的时间就报废了,

网友A:
这个编程器要升级固件的,不然软件对不上,一点也不好用,固件在官网上也有下载的,在软件链接下边就是,按它说明操作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最新版本。

网友:
大多都是分流电阻腐蚀或者掉了,昨天修一个H61的就是,一般为822与472组合

网友:
这个看看usb口的供电,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不错, 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C:
我去年升级得版本 今年 还没去理

网友:
Oc信号的分压电阻

网友:
蓝色USB条线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程器要升级固件的,不然软件对不上,一点也不好用,固件在官网上也有下载的,在软件链接下边就是,按 ...

谢谢,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升级得版本 今年 还没去理

不是这回事,浪费我5分

网友:
解决了是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新版本。

这个问题到底是软件版本问题还是编程器固件需要升级?我下的驱动是V6.60的 没找到你这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新版本。

非常感谢。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这是USB短路

网友:
一般是USB OC#问题,BIOS引起少见
我这贴也是15秒掉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7298-1-1.html

网友:
修改BOS吗???

网友:
华硕这个USBOC#已经是通病了       看来楼主修的不多呀   经验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