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自动亮屏 求助

楼主(2019-08-07):
iPhone6s 息屏状态下3秒自动亮屏 重复如此 已经关闭抬头亮起功能 外置设备排除
量开机接口电压正常、感光总线阻值正常
系统测试打电话感应、亮度自动调节、指南针、导航定位、重力感应、都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排除外配试一下 裸板点

网友:
刷个机看看,所有功能都正常的话,啥问题都检查不出来的话,就只能刷个机试试看了

网友:
还原一下手机

网友:
开机排线,或者开机排线座老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