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变频器原理及接线图,整理这么全面,非常收藏

楼主(2019-08-07):
变频器(VFD)是使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

变频器工作原理

主电路是给异步电动机提供调压调频电源的电力变换部分,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它由三部分构成,将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功率的“整流器”,吸收在变流器和逆变器产生的电压脉动的“平波回路”,以及将直流功率变换为交流功率的“逆变器”。

变频器接线图

变频器接线方式

一、主电路的接线

1、电源应接到变频器输入端R、S、T接线端子上,一定不能接到变频器输出端(U、V、W)上,否则将破坏变频器。接线后,零碎线头必须清除干净,零碎线头可能造成异常,

不管用和问题,必须始终保持变频器清洁。等进入变频器中。

2、在端子+,PR间,不要连接除建议的制动电阻器选件以外的东西,或绝对不要短路。

3、电磁波干扰,变频器输入/输出(主回路)包含有谐波成分,可能干扰变频器附近的通讯设备。因此,安装选件无线电噪音滤波器FR-BIF或FRBSF01或FR-BLF线路噪音滤波器,使干扰降到最小。

4、长距离布线时,由于受到布线的寄生电容充电电流的影响,会使快速响应电流限制功能降低,接于二次侧的仪器误动作而产生问题。因此,最大布线长度要小于规定值。不得已布线长度超过时,要把Pr.156设为1。

5、在变频器输出侧不要安装电力电容器,浪涌抑制器和无线电噪音滤波器。否则将导致变频器问题或电容和浪涌抑制器的破坏。

6、为使电压降在2%以内,应运用适当型号的导线接线。变频器和电动机间的接线距离较长时,特别是低频率输出情况下,会由于主电路电缆的电压下降而导致电机的转矩下降。

7、运行后,改变接线的操作,必须在电源切断10min以上,用万用表检查电压后进行。断电后一段时间内,电容上依旧有危险的高压电。

二、控制电路的接线

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大体可分为模拟和数字两种。

1、控制电路端子的接线应运用屏蔽线或双绞线,而且必须与主回路,强电回路(含200V继电器程序回路)分开布线。

2、由于控制电路的频率输入信号是微小电流,所以在接点输入的场合,为了防止接触不良,微小信号接点应运用两个并联的节点或运用双生接点。

3、控制回路的接线一般选用0.3~0.75平方米的电缆。

三、地线的接线

1、由于在变频器内有漏电流,为了防止触电,变频器和电机必须接地。

2、变频器接地用专用接地端子。接地线的连接,要运用镀锡处理的压接端子。拧紧螺丝时,注意不要将螺丝扣弄坏。

3、镀锡中不含铅。

4、接地电缆尽量用粗的线径,必须等于或大于规定标准,接地点尽量靠近变频器,接地线越短越好。

变频器接线注意

1、变频器本身有较强的电磁干扰,会干扰一些设备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电缆上加上电缆套。

2、变频器或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距离动力电缆至少100mm等等。

3、在购买变频器的时候都会有变频器说明书。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上您所购买的品牌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变频器说明书上面的内容相当详细,包括产品介绍、工作原理、安装调试等等。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