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CPU降频!之原装适配器(出结果了)

楼主(2019-08-07):
今天修Y7000  CPU用适配器降频到0.7  I7 6700Q主频是2.6!论坛搜索关于联想方头笔记本有好几款机器会降频!有个兄弟修复 说是适配器中间检测功率那个针 链接到EC  出故障导致的!看图纸  ID 是3V 电压上拉的  用客户原装60W适配器检测那个脚是3V左右电压  但是会降频  。用另外一个方口适配器 20V 4.5A  就是没有60W适配器检测 中间ID 针是1.7V  机器是不降频的 用鲁大娘跑CPU 发现睿频还到了3.1  不降频了!

因为手头没有原装适配器  等购买的适配器到手再手再测试!

你们需要的答案来了  换了新的适配器 检测电压位1.9V  示波器测量又波形!原来的适配器是 3.3V  没有波形!得出结论  中间那个针3V是上拉作用 实际测量不是3V  是有信号传送的  又示波器的兄弟可以直接示波器测量 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A:
原装适配器才60瓦?功率太低了吧

网友:
Y7000 用60W电源小了  玩游戏会降频  这个最好配180W的电源

网友:
60W 不像是原装适配器   起码9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适配器才60瓦?功率太低了吧

看错了  6A  是120W

网友:
碰到过电池坏了 也降频呢

网友:
以前都是dell有这个问题,今天第一次见联想有这个毛病

网友:
dell有款机器也是这样,think的w530也是

网友:
在惠普机器上也见过这种降频的。

网友(2024-09-08):
6。75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