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Plus 大电流开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9-08-07):
【故障机型】:iPhone8 plus
【故障现象】:手机开不了机

【故障分析】:
手机是使用中出现的不开机,首先排除是不是手机死机了,还是手机没电引起的,都不是的情况下,拆机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判断。

【维修过程】:

接充电器按开机键没反应,也没有充电电流,拆机接可调电源,发现接电大短路。

拆开机子拿下主板,主板主供电的位置熏松香,接电看是哪里短路引起的。检查中发现是WIFI芯片旁边的一个滤波电容 C7608_W短路引起的。

直接镊子挑掉,测量此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至此结束,引起故障的是主供电上的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不开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又是一个绝杀~~~捡钱的干活

网友:
这个又是PP_VCC_MAIN主供电有电容烧坏了,但是有的电阻在1欧以下的也不好烧出来。

网友:
捡到死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