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Dell Latitude 6430U 开机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9-08-07):
机器是擦屏时进水,然后把排线口烧坏,现在屏已经换了个好的屏但仍不开机。现象如下:1、插电池开机,按下开关后,电源灯亮,能听到风扇转动声音,过几秒硬盘灯闪一下然后风扇又重新开机一样的转动,此过程中电源灯一直亮着。
2、不插电池,插外接电源,电源灯自动亮起,然后现象跟插电池开机后一样,能听到风扇转动声音,过几秒硬盘灯闪一下然后风扇又重新开机一样的转动,此过程中电源灯一直亮着。
3、装电池,插外接电源,电源灯自动亮起,充电灯亮,然后现象跟插电池开机后一样,能听到风扇转动声音,过几秒硬盘灯闪一下然后风扇又重新开机一样的转动,此过程中电源灯一直亮着。
4、拆开之后,发现南桥芯片温度比较高,插上电源十几秒就有点烫手。别的元件摸起来温度正常。
5、以前没搞过主板维修,手上又没有图纸,就测了几组电压,充电器的19.5V是正常有的,另外从95836电源管理芯片管脚测得3脚&26脚+5V,8脚+1.05V,19脚&36脚+3V
请各位大神支招,谢谢。
或者有图纸的能提供一份也不胜感激。

网友A:
先测测各个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测各个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再说

谢谢
您是想说电感有没有烧坏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您是想说电感有没有烧坏的是吧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