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手机显示充电充不进去,原来根源在这里

楼主(2019-08-07):
iPhone X手机显示充电充不进去,原来根源在这里

【故障机型】:  iPhone X
【故障现象】: 不充电

  客户描述说,手机使用中出现不充电的现象。

【故障分析】:

  首先我们要区分好是有充电图标,没充电电流,还是连充电图标都没有,充电无反应,从而判断故障点。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检测中发现,插充电器,手机会显示有充电图标,但是没有充电电流。

  询问客户说,机子有摔过,那么首先考虑是充电电感L3341和L3340虚焊导致的,这2个充电电感虚焊会造成插充电器有充电图标,没充电电流。

  拆开机子,把主板拿下,主板分层,充电电感L3340 和L3341拆掉。

  处理好焊盘,更换好的电感。

  上测试架测试,发现还是一样的现象,故障依旧。看来不是充电电感的问题,拆下充电芯片,测量焊盘的对地阻值,发现 H3脚位TIGRIS_LDO对地短路。

  这条线路上就2个电容,直接挑掉大的C3361    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接下来补回电容,装回充电芯片U3300。

【维修结果】:

  主板贴合,装机测试,充电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充电电路上的C3361电容短路导致的不充电。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挑掉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自举电容?

网友:
一般修到的都是电感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