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触发后马上掉电后又自动触发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9-08-07):
(无正文)

网友:
左边BIOS下的电感有问题

网友:
额。。。。。。。。。。。。。桥都做了啊??????

网友:
bios左边的电感?那个是1.05伏me供电

网友:
这主板 快亮就掉电 ,是不是跟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PCH 都被你 搞得 一塌糊涂啊,惨

网友:
你这到底是电感问题还是1.05的问题

网友:
这是桥的1.05伏me供电缺少

网友:
这样也行小弟佩服

网友A:
是吗?我这边有个B75M-A的,长睡眠后,唤醒风扇转一下,停了,然后再次唤醒,主板快亮时不亮,黑着。偶尔唤醒过程中喇叭嘀一下,才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我这边有个B75M-A的,长睡眠后,唤醒风扇转一下,停了,然后再次唤醒,主板快亮时不亮,黑着。偶尔唤醒过程中喇叭嘀一下,才可以亮机

严格来讲,我的那块B75M-A应该是没掉电,是不是在某个部位没供上电,但是平常开机是没有任何问题哦,,只是唤醒时才会出现故障

网友:
谢谢你的最新教程

网友:
缺少1.05ME供电

网友:
老司机 !双击 666 +  关注.....

网友:
这种电感里面的铜线比较粗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

网友B:
怎么判断出来电感有问题的呀                  ·

网友(2019-09-08):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出来电感有问题的呀                  ·

同问同问

网友:
我感觉您应该查查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me电感到没用多少油,桥看上去倒是焊过了一

网友:
估计要返修。应该把ME电压电管也换了。电感坏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