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2E360F 灰屏

楼主(2019-08-07):
可以开,可以关,刷了程序,还是一样,灰屏,就是看到有背光,但是没有显示,没有LOGO,是逻辑板问题吗

网友:
各位大侠分析下

网友:
淘宝买板,对换一下测试吧,这个说不准的

网友:
逻辑板升压电路看下有没起来,连量下逻辑板的电容有没有短路,不行换一个试试

网友:
屏供电,逻辑板,屏三方面的问题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 屏电压VGH等持续50ms消失  逻辑板到屏的FB-VCST没有 怀疑是屏问题 楼主换逻辑板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 屏电压VGH等持续50ms消失  逻辑板到屏的FB-VCST没有 怀疑是屏问题 楼主换逻辑板试过吗

换了,不行,屏问题

网友:
屏坏几率高哦

网友(2019-09-10):
可能是屏幕挂了

网友:
你好,师傅,问下显示器32e360f ,黑屏,拔了电源在插上又可以显示,过几分钟又会黑屏,这是那块模块坏了

网友:
换屏试下 排除驱动板

网友:
程序不对 ,不触发,不显示,黑屏都有可能

网友:
逻辑板的几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就自用一台 显示器
,逻辑板 知道量那地方?

网友:
现在用了一小时没黑屏了,有时黑屏后拔一下电源又可以用几分钟又黑屏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 怀疑上屏幕问题了 换了驱动版一样

网友:
觉得平的肯能想大的多

网友B(2020-06-29):
请问下 这个屏的驱动板的电压都出了吗? 我这里有个一样的  电压没有 只有12v  3.3V 1.15V  1.8V 几个检测点有   其他的电压都没有出,和你的情况一样吗?

网友C(2021-08-07):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这个屏的驱动板的电压都出了吗? 我这里有个一样的  电压没有 只有12v  3.3V 1.15V  1.8V 几个检测 ...

最后修好了吗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