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不开机

楼主(2019-08-07):
EC条件都满足 不发出待机开启信号 小绿灯不亮  更换EC没用  求助各位师兄                     还有什么必要的条件没有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你也不放个电路图啥的,让我们看看,你这简单的描述,我看着有点晕啊

网友A:
若EC正常 还是有条件不具备

网友:
看看上电吋序,到哪一步了

网友:
若EC正常 还是有条件不具备 哪些条件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EC正常 还是有条件不具备

是的 大神  更换晶振好了  就是EC 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