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不跑马

楼主(2019-08-07):
联想y430 p. 电流0.9不跳变,syspwrok正常 procpwrgd 1.0v.桥时钟起振,平台复位,3v .cpu复位1.0v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没有波形,两个bios me bios两次波形,另一个bios 开机瞬间有个短暂的波形,一次,外设芯片都拆过

网友:
换CPU,干南桥。

网友A:
多刷几个bios吧  这个机器bios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刷几个bios吧  这个机器bios问题居多

不BIOS的问题,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