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9-08-07):
接下来该测试哪里呢

网友:
查保护隔离管的导通条件

重点看下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BQ 芯片的工作情况都正常不? 满足了 就查看 PACIN 有没有。。。

网友:
仁宝。主要查左下角那一块

网友:
既然公共点没有电压,查下输入端的电压呢

网友:
额滴个神哎?这样咋修板子呢?搞维修就应该首先要掌握维修的方法和步骤,并且要有一定的电路基础

网友:
打下公共点对地值,

网友:
PACIN 和ACOFF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