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从不亮机到用独显花屏

楼主(2019-08-07):
发一个华硕X455LJ的主板维修,一块摔坏了的华硕X455LJ主板,主板已经变形变得挺厉害的,显卡,显存,内存这些地方整体有点拱了,通电自动触发,裸板电流0.48A,测试各电感都出来了,电流无跳变,电流也偏低,正常应该在0.6A以上,这么低的电流应该不会亮机!

看电流肯定没有过内存,先测一下桥的平台复位信号PLT-RST#,3.2V正常,再测一下内存的复位信号,1.37V正常,看来CPU和桥都正常工作了,既然自动触发那就先刷个BIOS先吧,刷上自动触发电流也一样没有变化

感觉应该是板载内存颗粒损坏了,或者虚焊了,全部把它加焊一次,通电测试一样没有用,那就把板载内存屏蔽掉,论坛下了一个把内存屏蔽了的BIOS,不用动主板电路就能把板载内存屏蔽!刷了装上,通电还是自动触发,电流有变化,电流为0.43A,感觉应该可以正常使用了,插上内存条,上电,电流上到0.59A过几秒跳到0.75A,马上断电,感觉应该可以亮机了,接上屏幕,触发正常亮机,不过亮机有点慢!

本以为一切正常了,进系统看了一下认不到独显,用鲁大师下载了驱动,重启,进系统看一下,显卡打感叹号!于是卸载掉,用系统检测下载安装,安装后重启,反复卸载重新安装两三次,期间有时会蓝屏,最后一次,可以了,也没有感叹号了,鲁大师也能正常检测到了,然后跑个分吧,一到独显跑分,马上蓝屏,看了独显还有问题,感觉虚焊的可能性很大,把主板拆下来,仔细看了一下显卡核心,没有什么异常,倒是显存与主板的间距感觉有点不一致,怀疑显存虚焊,于是热风枪加焊,镊子轻轻推动后,换另一颗显存,一共四颗显存颗粒,每颗都加焊了一遍,冷却,把焊油擦拭干净 ,通电测试,鲁大师跑分,两次鲁大师跑分下来都没蓝屏,看来就是显存虚焊造成的蓝屏,至此此主板故障被修复!

网友A:
变形引起的虚焊有时加焊效果不会太好,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形引起的虚焊有时加焊效果不会太好,容易返修

那要怎么做,重新值球有用吗?

网友B:
加焊这样的 风枪温度控制在320度高吗?

网友:
这板子用起来感觉不稳啊

网友:
修好就行咯

网友:
学习了  只能加2分

网友:
显存和板载内存,容易虚。可是大芯片却不容易虚。打胶也是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这样的 风枪温度控制在320度高吗?

看什么牌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这样的 风枪温度控制在320度高吗?

牌子,型号不一样,风枪使用的长久损耗都会不一样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这要报废的机器都给你整好了,牛逼,

网友:
重新植球应该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