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708 820-00840-A 不显示 报换屏幕价格 修好就一电容 修屏幕小板 精修

楼主(2019-08-07):
型号:A1708
板号:820-00840-A
故障:能开机 不显示

客户描述在售后检测过,确定是屏幕问题,售后报价4000,换整上半身屏幕总成

后经了解可以单换屏幕便宜,经人介绍 辗转后到我们店里。

-------------------------------------------------------------------------------------------------------

此款屏幕排线问题多,起初也打算直接换屏幕算了

但这台现象不同于以往通病表现,屏幕完全不显示,非暗屏,非排线通病,手动排线等 都无任何反应。

鉴于异常,暂缓换屏幕,以免误伤,且屏幕还不便宜,小心为妙,虽然售后已测,已确定“屏幕”问题。

--------------------------------------------------------------------------------------------------------

经查开机瞬间

背光升压瞬间正常,然后降低无输出:PPVOUT_S0_LCDBKLT
屏幕供电正常:PP3V3_S0SW_LCD  PP5V_S0SW_LCD
屏幕HPD检查瞬间有,然后拉低:DP_INT_HPD

由于确定为屏幕上半身问题,因此重点锁定在屏幕小板上,查外观无异常,量各测试点均无短路

由于HPD和背光升压 都是瞬间有输出,说明背光电路基本上是正常,

背光开启信号因素较多,不便查测

背光和显示两个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是就是因为检测试屏幕显示异常而导致背光无输出

--------------------------------------------------------------------------------------------------------------
DP_INT_HPD  排除主板拉低 (售后换上半身测试过)

HPD在屏幕供电3.3正常后 就应该反馈高电平出来

瞬间高然后低,但屏幕供电3.3一直有,这是不正常的

跑线到小板反面测试点,然后应该是到芯片下面去了

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小板有点温度

反复手摸 到反面TPS1芯片(型号突然忘记了 )相对温度稍偏高

------------------------------------------------------------------------------------------- -

量周边电容,右上角和左边分别有几个电容对地短路

放大镜仔细查看,左边几个短路电容共线  经一0欧阻到芯片

断开电阻后,电容不短,另一端到芯片仍短

上角三个电容短路共线直到芯片

芯片“不同”的引脚同时短路,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大

取芯片后,量仍然短路

同时发现左边和上角是同一根线

取上角三电容后 短路排除

继续判断为其中一电容短,装回另外两电容

装回芯片

----------------------------------------------------------------------------
装机测试,屏幕正常点亮,正常进系统。

差点就“误杀”一个屏幕了

通知客户,电脑已经修好,没换屏幕,仍是原机原装原厂原原。。。。屏幕。

客户同意,价一分不少,皆大欢喜!!!

 会员585955300鑫豆2024-7-30 11:54
 会员819368300鑫豆2024-6-28 16:37
 会员1189399300鑫豆2024-6-26 15:49
 会员1167133300鑫豆2024-6-16 20:11
 会员948189300鑫豆2024-6-6 13:12

网友A:
cpu放边上档热风  有钱大佬

网友B:
修起来厉害 价格应该也很过瘾

网友:
顶一个。真的每天都要学习啊

网友:
这个应该报价2000了吧,售后4千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放边上档热风  有钱大佬

坏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起来厉害 价格应该也很过瘾

换屏幕的价格

网友C:
这种情况的排查,我一般用烧机法。可以先不拆芯片……几秒钟完事!烧机,然后电容上滴少量酒精。另外再手摸芯片。

网友:
l厉害了 这个屏幕不好拆吧

网友:
这个价格爽

网友:
厉害了 这个屏幕不好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的排查,我一般用烧机法。可以先不拆芯片……几秒钟完事!烧机,然后电容上滴少量酒精。另外再手摸 ...

在不确定电路情况,电压参数的情况下,慎用烧机,以免误伤,扩大故障!

网友:
美滋滋呀

网友:
虽然我不修笔记本,但还是感觉得到楼主的王霸之气~~~~

网友:
价格真爽啊!还是修高端机子来钱快,楼主技术经验足啊!!

网友:
收多少钱呢?

网友:
楼主刘B,应该修苹果很多年了吧?

网友:
爆 K   必须地

网友:
厉害了我 的哥,不错的维修案例,那屏换起来很恶心的

网友:
顶一个,多看看贴,新科技也学到了

网友:
是个高手哦,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不确定电路情况,电压参数的情况下,慎用烧机,以免误伤,扩大故障!

那是你不了解。一般用0.5V或1V慢慢烧。只要低于芯片正常的供电电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不是一上来就用19V来烧的。

网友:
厉害 厉害,每天一看 能学习些知识。很满足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发现异样牛  也豪得很啊,用cpu来隔热

网友:
厉害啊,客户也爽快!

网友E:
售后帮你撑起了价格,一个字爽。我也修过小板价格才没你这么吸引人。

网友:
顶一个。真的每天都要学习

网友:
这个佩服了哈 确实厉害  我就很少修到苹果的机器 毕竟小县城 哎。。。。

网友:
慎用烧机,哈哈

网友:
比换屏幕轻松多了:

网友:
1708的机子超保了吗?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售后帮你撑起了价格,一个字爽。我也修过小板价格才没你这么吸引人。

报的是换屏幕的价格

虽然没换屏,但仍是原装未拆封屏幕,好好沟通,客户还是容易接受的

真沟通不了  再换屏就是了    修好小板收1-200  那还真不如换屏算了

网友:
技术牛逼呀这赚到了楼主

网友:
能修苹果就nb了

网友:
屏幕也能修

网友:
思路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现在手机利润比电脑好啊

网友:
有图纸有分析的, 我都给赞

网友:
修高端机子来钱快,楼主技术经验足啊!!

网友:
这个修的得劲,价格报的最少2000,爽歪歪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啊。厉害厉害。

网友:
技术高、来钱快呀

网友:
他应该经常用杀猪刀...............................................................

网友:
技术高超 钱收的也是美滋滋 ·

网友:
应该修苹果很多年了吧?

网友:
不错,宝贵经验

网友:
每天都要学习

网友:
用松香大法 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露珠技术好啊!这种要是我就直接换屏了!学习了!!!

网友:
精典牛逼维修大师,我这一台苹果没看见修理的

网友: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小白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维修的价格好刺激。。

网友:
售后要4千,我想知道你收了多少

网友:
楼主专业搞苹果的吧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2019-09-08):
技术不错,呵呵,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每天学一点。感谢🙏愿意分享的亲们

网友:
楼主是大神,0成本赚几千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