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卡槽坏导致不读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08):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不读卡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故障描述为手机不读卡,插卡没有任何反应,拿到直接之后我们直接插卡测试,和客户描述的是一样的,插卡不认卡。

  不读卡的机器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是卡槽损坏了导致他读卡不正常,先观察了一下外观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那么直接将机器拆出来打一下卡槽的阻值是否正常。

  卡槽这边有4个信号正常阻值都是400多,但是我们测量发现有一个脚已经接地了,那也是一样先排除一下相连小元件,但是拆完相连的元件时再测量的时候还是一样短路的,那么只能将卡槽拆下。

  直接将卡槽拆下,再次测量。

  再次打值发现阻值已经恢复正常,更换一个卡槽 开机测试。

  插卡已经正常读卡,维修结束。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应该一开始就把卡槽取下来后测量一把的

网友:
吹开槽用多少温度,什么风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