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不知不觉中标

楼主(2019-08-08):
浑然不知开机进来位不速之客,

网友:
想删除找不到,开机进入桌面之前、关机之前出现。太恶心了!求助!

网友A:
啥情况,没看懂,桌面壁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没看懂,桌面壁纸吗?

还不在壁纸里面,找不到位置也就无法删除

网友:
开机LOGO 百度下

网友:
正常开机logo是主板品牌,这是流氓软件的结果,关机也有

网友:
最近我搞的电脑也是这样,前俩天还和朋友说的

网友:
晕死,我还以为你马子昨晚中标了呢

网友:
这是锁屏,锁屏锁屏!!!!下载一个小鸟壁纸以后改一下锁屏锁屏!!!!不是壁纸

网友:
就是随便下载一个壁纸软件。改锁屏,不是改壁纸!!!!!

网友:
锁屏壁纸和桌面壁纸是两码事

网友B: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就是改一下锁屏壁纸

网友C:
中毒了吗,直接干各系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毒了吗,直接干各系统就行了

应该是被植入游戏广告

网友D:
你想表达什么,没看懂,怎么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表达什么,没看懂,怎么帮

就是要清除这个画面

网友E:
开机进入桌面 之前、关机黑屏之前出现

网友F:
这是开机欢迎图片  ,

百度来的方法可以试试

1、点击“开始”菜单,在运行内输入regedit然后回车,打开注册表,

2、在注册表内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3、接着选 Microsoft - Windows - CurrentVersion - Authentication - LogonUI - Background,

4、选中Background这个项,在右边的窗口右键点OEMBackground键选择修改,如果没有这个键值就新建一个,

5、进入修改页面,把数值由0改为1,改完之后点确定,

6、退出注册表,打开C:Windows\System32\oobe\info\backgrounds,没有就新建文件夹

7、把要修改的那张图复制到这里面,文件必须为.jpg,还有不超过250KB的占用空间。不然会无效。再把那张图的文件名改为backgroundDefault(注意大小写要区分),如果文件夹里面已经有文件了,那替换里面的文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进入桌面 之前、关机黑屏之前出现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另外已经做过哪些努力。比如装个系统啊什么的,进PE会不会啊。

网友:
直接把系统干了,啥多没有了

网友:
直接做系统当然没问题,有些特殊硬件驱动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开机欢迎图片  ,

现在就试一试

网友:
晕死,我还以为你马子昨晚中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开机欢迎图片  ,

赞!找到了直接删了,感谢帮助注册表路径一直没找到,

网友:
每次开关机看到很烦!!!

网友:
不过,做个250K之内的公司欢迎词放里面也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就是改一下锁屏壁纸

顺便说不是锁屏壁纸

网友:
百度下,怎么替换开始屏幕背景,就行了。解决不了再叫我

网友:
任务管理器中查,找到进程树和目标文件,之后不用我来教了吧

网友:
电脑都是你的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网友:
植入了               推广

网友:
这个是鬼刀哎

网友:
感觉是在秀   你这头像跟图片风格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