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消除超级密码

楼主(2019-08-08):
那位师傅搞过联想笔记本YOGA S1 板号 LA-A342P 的超级密码?开机进BOIS界面有一个密码锁,敲回车可以进BOIS界面,但是基本上无法更改,寻求帮助,谢谢

网友:
我记得要刷EC,密码保存在EC内部

网友:
刷个BIOS,搞定

网友A:
不行 刷 BOIS 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刷 BOIS 解决不了问题

bios刷的不行,继续整

网友:
部分在ec里面当然有安全芯片的会在安全芯片里面,建议备份ec后刷一下ec

网友A:
ec外挂的有BOIS芯片,所以EC 内部应该没有程序吧?EC和南桥BOIS都刷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外挂的有BOIS芯片,所以EC 内部应该没有程序吧?EC和南桥BOIS都刷过了,没有用

还是没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