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储存卡,移动硬盘,U盘等设备出问题后要以什么角度来修复它

楼主(2019-08-08):
不论是相机储存卡还是移动硬盘又或是固态硬盘与U盘等一些储存设备,在运用了一定的次数或是一定的年限后都是不太稳定的,比较容易出现这样或是那样问题,特别是一些FLASH储存设备出现问题的概率要远大于机械式移动硬盘。

出现问题后,如果这些储存设备上有重要的数据我们是应该先通过修复的角度来搞定储存设备的问题呢?还是以数据恢复的角度来搞定出现问题后的储存设备呢?

其实这两种都含有修复的观念,只是如果是单纯的修复有可能将设备修复好但是同时数据也有可能所有遗失,而以数据恢复的角度来搞定问题,那么就可以在保证数据数据的情况下来修复这些储存卡,移动硬盘,U盘或是固态硬盘了。

如果是机械式硬盘出现了坏道!相机卡FLASH出现在坏块!

其实出现了扇区坏道,或是一部分少量的FLASH储存芯片出现坏块还是可以过通数据恢复技术恢复出大部分的重要数据的,但是如果是以修复的角度来尝试搞定硬盘扇区坏道或是FLASH芯片坏块,那么有下面两种方式。

修复扇区坏道是将硬盘上出现在弱磁道添加到GP表上的,那么某一个位置被添加到缺陷表里后,这个位置后面的数据就有可能向前移一位,有时是会造成数据偏移,有时一些坏道工具也会造成扇区底层数据清零,所以说选择修复方式时要谨慎,不确定会造成什么后果就不要自己去尝试修复.

如果是FLASH芯片坏道导致出现U盘接入电脑卡机之类的,有时很多人会选择一些厂家的工具进行固件重写或是低格,这两种方式最终都会使FLASH储存芯片上的数据被清零,一般数据恢复的方式是运用数据恢复设备进行破坏部分以外的扇区读取,这样最大限度上将数据恢复出来。

如果是储存设备出现在某些软件问题(逻辑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这里误格式化错删除我们先略过,除此之外一般是比较容易出现“磁盘分区未被格式化”或“文件目录破坏”这两种情况下很多运用者都会直接先格式化或是直接运用自检命令CHKDSK 盘符/F来修复。

其实往往格式化后会增加恢复的困难,特别是当U盘运用的是FAT的文件系统,格式化以后很容易造成底层数据的碎片化,如果运用CHKDSK 盘符/F来修复有问题的分区时,当修复完毕后会出现FOUND这样的目录,使其判断有错误的文件目录或是文件时会对其数据结构造成底层连接断层,就算是当你看到这个正确的文件名时也会因数据不全都无法正常打开。

所以建议大家在出现以上情况时,如果确定储存设备硬件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拿数据恢复设备进去扫描恢复,根本不用先进行修复,这样恢复的成功率才会比较高。

那么在这些储存设备出现硬件问题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正好又有重要的数据储存在这些硬盘或是储存卡时,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如果遇到我们搞定不了的情况下,又应该怎么来处理保持最原始的问题状态呢?

如果您的储存设备在认盘但是又无法正常运用时,可以先进行坏道或是坏块的测验,这里我个人运用的比较多的是DISKGENIUES这个工具,但是要记住不要选择修复的命令,不然数据被 清零后是无法进行恢复的。

如果您的硬盘或是储存卡无法正常识别时,最好不要一直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尝试认盘,因为如果是FLASH芯片很容易造成数据的遗失与FALSH芯片的短路,如果是硬盘我们则要在通电的情况下听一下是否有异响,如果有一般是

硬盘磁头破坏,如果没有则有可能是磁头卡住或是硬盘组件中的一个磁头破坏,而此时盘片的损伤一般是不会特别严重的。

所以说出现我们自己无法搞定的问题时,尽量保持问题的原始状态才能提升后期的数据恢复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