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双控开关能否当作双联单控开关运用?怎么接线?实物图详解

楼主(2019-08-08):
双联双控开关是完全能够当作双联单控开关运用的,有两种方式:

方式一,是最简单的,只运用其中一个开关的一组单联触点,当成一个单控开关运用。

方式二,是可以通过接线,发挥双联双控功能,实现双联开关任意动其中的一个,都能实现被控电器的开关。

如上图:运用方式一的话,双梁双控内部有四个开关,两个线头只需要接以下:AB,BC,DE,EF四组,选接任何一组,都能实现对电器的开关控制。

这个方式最简单,但是只用一个开关起作用,而且有固定方向,有一个开关闲置。方式二的话、可以将两个开关线接入BE,然后AD短线连接,CF也用短线连接,这样任何一个开关动作,不论方向,动能实现对电器的控制。

方式一:对应以下图,AB,BC,DE,EF,任意选一组接入,都可以对灯控制

方式二:对应以下图:选BE接入,AD和CF用一小段线连接

双控开关做单控开关运用,L1或L2任选一个接用电器(负载)即可。

双控开关做单控开关运用接线示意图

扩展内容:

单联双控开关实际上就是两个单刀双掷开关串联起来后再接入电路的开关。每个单刀双掷开关有三个接线端,分别连着两个触点和一个刀。

双控开关实际上就是两个单刀双掷开关串联起来后再接入电路。每个单刀双掷开关有三个接线端,分别连着两个触点和一个刀。

具体接法:把两个单刀双掷开关的两个触点分别相连,即开关1的触点1与开关2的触点1相连,开关1的触点2与开关2的触点2相连,然后两个开关的刀做为整个开关的两端接入电灯的两端。

这样当开关1和2的刀同时打向各自触点1或同时打向触点2时,电路接通,则灯亮。若两开关的刀一个打向触点1而另一个打向触点2时,电路不通,则灯灭。因此两个开关都可以控制灯。

两个开关可以放在楼梯的上下两端,或走廊的两端,这样可以在进入走廊前开灯,通过走廊后在另一端关灯,既能照明,又能避免人走灯不灭而浪费电。

“联”指的是同一个开关面板上有几个开关按钮。

“控”指的是其中开关按钮的控制方式,一般分为:“单控”和“双控”两种。

“单联单控”指的是一个按钮控制一组灯源。

“双联单控”指的是一个开关面板上有两按钮,分别控制两组灯具。比如有两侧楼梯的走廊灯的控制等。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