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充电芯片F5脚电容短路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8-08):
故障机型:iPhone 6SP

故障现象:手机不充电

故障分析:根据客户描述怀疑故障出在充电芯片或者充电电路故障。

维修过程:首先排除外配问题,换个电池测试故障依旧,看来问题出在主板。在维修中USB芯片损坏率较高,直接更换USB芯片顺便把充电芯片也换掉。开机测试,故障还是一样,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插入数据线看充电电流为0.00MA,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充电电流为0.00MA说明充电芯片或相关电路有问题,上述过程中已经换过USB芯片可以排除是USB芯片损坏,那么问题就出现在电路上了,拆充电芯片测量对地值时发现F5脚对地短路。

查看PCB点位找到电路图中的三颗电容。

仔细观察发现C2320电容破损,拆掉后测量阻值恢复正常。

装回充电IC补回C2320电容。

经测试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