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 X550JX EC IT8585E无法读取

楼主(2019-08-08):
        X550JX无法触发,EC的绦件都满足了,包括 AC_IN_OC#低电平,LIDSW#高电平,5VSUS_PWRGD 3VA_DSW_PWRGD 都有...换了EC,确定焊接正常,换了2颗,用编程器无法读出程序,编程器在其它的板子测试过,确定编程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求助EC的读取和PCH 有关吗?因为我遇过X550JX PCH不良是无法触发且不亮灯的,但不知道EC读取是不是一定要PCH正常後才能读取,请大神相助。

网友:
淘宝买程序的

网友:
这个EC和PCH 的程序我都有,但是这片板子把IT8585E焊上後无法读取,而编程器在另一片X550JX是可以正常读出的...不理解的是,EC在线读取和PCH有关吗?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机器空白的EC是可以的吧,开机会自动从BIOS里写入EC里面。这机器CPU特爱坏,特别是RTC电路,仔细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机器空白的EC是可以的吧,开机会自动从BIOS里写入EC里面。这机器CPU特爱坏,特别是RTC电路 ...

如果你说的属实的话,这款机器的IT8585E或许就不需要作预先写入动作...但是EC程序不可读出,肯定就是不正常,因为这个型号的EC在别台的机器都是可以正常读出和写入的.我现在的问题是EC不可正常读出,是不是因为PCH不正常,造成EC不可以在线读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