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戴尔5480 集成显卡620 i5-8265u bios

楼主(2019-08-08):
戴尔5480 集成显卡620    I5-8265U  BIOS    开机大写灯亮一下,然后自动关机。电流触发跑到0.51掉电   如果碰到此现象的可以先按以下方式试下,这种情况是电池被锁住了。适配器不插,按住键盘上的shift+开机键  30秒    然后手放开,插上适配器,再按一次开机键。DELL的标志就出来了。这个BIOS正常可以用的。我已经刷出来,然后又刷回去试过了。

网友(2020-08-20):
楼主的方法可行,已验证

网友(2021-05-22):
操作的时候要接内置电池和CMOS电池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 楼主备份的是那个?

网友(2022-04-26):
谢谢楼主,方法非常好用

网友(2022-06-12):
电池要装吗

网友:
装那边直接安装上面操作就行,BIOS不用去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