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加热就正常。

楼主(2019-08-08):
求大神解惑,第一次遇到呢!

会掉电压,起起伏伏,直到彻底变成0,加热一下,电压很稳,不会掉,温度下降,电压继续掉,如图的零件都换过了。

周围的零件好像不相关吧,除了桥。

网友A:
板层有问题吧,热胀冷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有问题吧,热胀冷缩

没救的意思啊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电阻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电阻电容坏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换了个遍,都没解决问题

网友C:
那个电压掉找那个电压的来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压掉找那个电压的来源呀,

来源零件都换了,上啦的都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修掉电比较好

网友:
加热能好一般电容问题的多,不绝对啊

网友:
换电容电阻 然后飞线

网友:
二个管都拆了,管他做什么.                                        /
再不行就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换了个遍,都没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拆Q39,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再仔细修修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