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暗屏维修 背光开启飞线点说明

楼主(2019-08-08):
此机客户送修。
客户描述,以前出问题拍几下就亮了,现在怎么拍都不亮了。
手机灯照一下,发现是暗屏。

暗屏好修,无非就是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灯管这几个问题,实在不行,可以强开。绝对能修好。
发这个帖子是因为这个机子,高压板,开启,不容易找,论坛也搜了,没怎么有说明,需要跑线找。
所以我发这个帖子记录一下。
(因为我光是找高压板背光开启就花了很长时间,下次修到,直接秒)

客户说,以前拍一下就好。
我心里估计是背光开启出问题,并且是屏线不通引起的。

然后发现,这个高压板上的线,有十几根(正常一般的是4根)。

直接查主板图纸里的屏线座,是68脚背光开启:

然后万用表二极档,找另一头是哪个脚,结果找不到,应该是断线不通了。二极管档打不出来。

此时,正常说,订个屏线就行。但是客户等不及。
之前,有跟客户说过,叫他放这里,明天来拿,因为修好,要测试一下,不是说修亮了就行,这种不稳定的故障。
本人还是很负责的。修东西如果时间够的话,都力求完美。

奈何,这个客户就要现在修好。
行。打算直接飞线,瞎J8给他怼上去,只要能亮能用就行。稳不稳定也不管了。(此机是客户用来测网速的一个工具,其实不是很在乎一些小毛病,
比如什么开机会白屏一下啊)

搜一下论坛,还是没说明高压板上背光开启是哪个。

直接查高压板芯片定义,如下:

可以看到,芯片7脚亮度调节,芯片8脚背光开启,跑线,8脚经过一个电阻,连接排线第4脚。

好,现在直接第4脚飞线到主板屏线座,第68脚背光开启。
开机还是暗屏,一测电压还是没有,奇怪,屏线断了,主板也没发出背光开启?
没时间分析了,客户急要。
快上车吧。
直接飞到第72脚VCC3M  3.3V供电上,进行强开。(以前我飞这个都是要接一个电阻的,现在这个直接飞了,因为客户等着,好用就行)
飞好后还是暗屏。

测开启已经有了,但测7脚ADJ没有电压。然后一坨锡上去,直连高压背光芯片7,8脚。

插上可调,还没开机屏幕就白屏,这是灯管亮导致的。到这里也说明,灯管高压板没问题的。就是开启问题。
这个VCC3M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的,这样是不行的。

然后找了个开机之后才有的电压飞线,64脚VCC3P。
这次可以了。
好了,这个只是客户急要采取的维修方法,至于开机会白一下屏,或者什么休眠什么的会不会白屏就不管了。
亮了就行。

具体步骤就是,直连OZ9910,7,8脚。
然后高压板,第4脚飞线到主板屏线座第64脚就OK了。
如下图:

亮机图:

PS:屏上部有点暗,是拍摄角度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 写的详细

网友A:
好老的机器。。。。。。。。。。。。。。。。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就是英文不懂!!!!

网友:
t61?!上古神器呀 楼主这是急中生智

网友:
踩个脚印,下次直接秒,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机器修好能收几个子,这老古董……

网友:
有耐心啊熊得  这样的老机器来了我都不修了  卖个二手的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老的机器。。。。。。。。。。。。。。。。

+1,修好也是慢如牛

网友:
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短接一起,稳定吗?

网友:
可以从屏3.3v供电直接飞到oz9910的7 8脚可以吗?

网友:
我觉得IBM还是挺难修的

网友:
暗屏问题又涨经验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逼成这样了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 好多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
收藏了,这种机器 现在好多都不修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都修不到了

网友:
维修不容易写的很详细,但是这机子也太老了哦

网友:
居然还能修到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