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X310U电流0.4左右 开机屏幕感觉有东西手电筒照不出来

楼主(2019-08-08):
华硕RX310U电流0.4左右 开机屏幕感觉有东西手电筒照不出来 有谁遇到过啊  没有头绪了

网友:
外接有没有,换屏试过没,屏接口条件正常不,,,,,,,,,,,,,,,,,,,,,

网友:
现在的本很多那样的上电貌似屏供电就有了,实际上是没显示的,刷刷有机会!!

网友:
很简单,换个屏试试,量量屏上面的条件就知道了,也可以刷个BIOS,现在的新机器CPU特爱坏,

网友:
板载内存挂了,修过一台,修改bios,加内存

网友:
看看键盘灯亮了了没有

网友:
有没有断线 查查 屏供电查查

网友:
定电流,跑码了吗

网友:
价格报高点就不会缩手缩脚,客户爱修不修,手电都照不出来你怎么知道屏幕有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