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 D2V R1.0求思路

楼主(2019-08-08):
开机,路15 跳到3b.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按RST,跳到2b,...99

然后出来下面这个画面.

BIOS刷过. BIOS芯片也换过. 求思路.

网友:
出现LOGO后,PS2是无效的.  .............

网友:
U换过,内存换过. ...........................................

网友:
檢查一下USB OC#線路,有可能OC不過.

网友:
会是桥的问题吗?还是外设问题,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