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基带修到报错9

楼主(2019-08-08):
机型:苹果6
故障:无基带/维修造成报错9
描述:无基带不能激活,动过基带CPU/基带电源,现在报错9

拆机单板夹电漏电30毫安!联机不好使!

观察了一下,机器是严重进水机!拆下没封胶芯片,焊盘基本都腐蚀了!

清洗/从新植锡,装回!刷机,报错9解决!装屏幕发现依然无基带感叹号!

取下基带焊盘没发现异样,仔细观察了一下,电容和电感连锡,查了一下是基带电源发出的S4供电!处理好,重新刷机依然感叹号!

打算换基带电源,发现又有连锡的……!换了第3个电源后手机还是感叹号!

应该是基带CPU挂了,遗憾还是抢救无效装机发回去!没修好!就收了20算手工费!

网友A:
确实遗憾,要是手机能像别的电器一样能随便更换配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遗憾,要是手机能像别的电器一样能随便更换配件就好了

如果不加密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基带CPU没挂

网友(2019-09-14):
目测,大哥是在练手工吗

网友B:
这玩意加密是大致怎么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加密是大致怎么个原理

就跟口令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