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炫龙笔记本短路换桥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9-08-08):
           这台机器是客户前天晚上拿来的,说是不开机。拿到手插可调电源是待机12毫安,按开关无反应。给客户说是主板问题要拆开维修留下机器!
           因为当时没有想到要发帖,所以并没有拍照,下面的图片除了外壳是自己的,主板照片全是借用论坛的,
机器容貌来一张

           拆开机器,裸板首先还是三板斧来一套,这一套组合拳打完后还是老样子不触发,没有办法。打开鑫制造准备找一份图纸

找了半天毛都没有看见,关闭程序,拿起表笔去量满板子的供电,整个板子就只有一i个5伏和充电电感,没有测量到3伏待机电压以为这块板子是正常要按下开关才会出3伏供电,(没有去测量公共点是应为待机11毫安应该已经正常,就没去测量)。因为此机无图无点位就没有了思路,放在了一边去想了一会儿静静。
       再次拿起这块板还是没有思路,就是感觉这个机器待机有点高,想到就去两阻止,发现挨着CPU供电的电感不远处有一个电感阻止为3,但是它的不远处就是待机5伏,仔细地看了一遍确认为3伏电感(这个机器的3.5伏是芯片内部集成上下管,CPU供电是芯片加上下管)。

          拆掉电感测量为后级短路,下一步动作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好的没有学会,不好的倒是会了,主要还是没有经验和图纸)判断为桥坏,上bga取下桥后待机出现3.5伏,但是待机并没有变低还是一样,看来前面判断错误了。打电话给客户报价后上马爷家购买了2颗桥(怕自己焊工,也怕马爷坑人,后来就体现出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第二天下午桥到位后忐忑的把桥装上,上电待机16,没有自动触发,按下开关电流到500多就停了,定住。到这一步大神们都知道要干嘛,自己改了一个不行,找肖神改了一个也不行,还是老样子,不在怀疑是BIOS的问题。开始测量电压,全板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CPU电压为1.75伏不正常,判断问题还在跑马复位之前,找到CPU供电芯片满论坛就只有一个截图,直接测量芯片的PG,有3.3伏电压,用波波没有测到svid波形(没有图片了,就看看文字了)其他的没有办法测量,主要还是自己找不到测量点,pcie槽没有,测量不到复位,当时没有想起去ec测,怀疑还是桥没有焊好,又上bga加焊还是不行,直接取下准备植锡,。没有钢网,崩溃了,只能采用肖老师的手工植锡法
         9点多就开始植,到12点还不到一半,疯了,扔旁边收拾一下回家睡觉。第二天来又开始艰苦的植锡大业,到后来赶脚眼睛都不是我的了,刚好这时候老板说你直接用另外一颗把,等一下还要去上门维修,好吧。把焊盘拖好,加上焊膏,上bga下来上电待机没有改变,,按下开关直接亮机。

     本来想响应论坛号召拍高清图片和电感的阻值和电压的,等我上门回来,机器已经装好,客户马上来取走了,就只拍了外壳和亮机图
      最后说一点,本人小白,大神们欢迎指正在修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你们的指正是我前进道路上的坚硬基石。

JESSEDD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图片咋没了

网友:
咋和之前编辑的时候不一样了啊,谁能告诉我

网友:
版主帮我删掉吧,谢谢。照片发了不见了

网友A:
ni 你买的是多少钱的桥? 那种便宜的 是假货,,,故障率很大

网友:
嗯嗯,对,桥就是便宜的那种,用了两天就不行了

网友:
文字很细节就是图没啦

网友:
好技术好技术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 你买的是多少钱的桥? 那种便宜的 是假货,,,故障率很大

大神,换了一个回去又回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桥致使3伏短路他的,今天带了一个蓝牙耳机的USB数据线过来,说是插上他就黑屏了。经过测量发现他的线数据正断线了,5伏和数据线连在一起。估计是5伏直接通过数据线返回到桥内部,直接烧了桥。不管了,叫他陪我两颗桥的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