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整流桥是哪家公司生产的?

楼主(2019-08-08):
这是哪家公司生产的?

网友A:
生产这个的真的很多,logo五花八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产这个的真的很多,logo五花八门

能看出这是什么字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看出这是什么字母吗

这个没有注意,我都是电磁炉整流桥走起,便宜

H55

网友:
直接找代换啊   整流桥一般都可以带环啊

网友:
什么意思 知道有怎没样 换的话 换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或者用功率大的二极管自己组一个

网友C:
一你发错板块,二你不要纠结哪家公司生产的没意义,只要功率不小于它就行,请联系版主移下板块!!!这是笔记本讨论板块,笔记本和台式机是不用整流桥堆,只有电源适配器和电源上才用到!

网友B:
就是好奇,只为维修的话换个差不多的RS808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你发错板块,二你不要纠结哪家公司生产的没意义,只要功率不小于它就行,请联系版主移下板块!!!这是笔 ...

能自已删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自已删除吗?

联系天意啊,兄弟我不是写的明明白联系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好奇,只为维修的话换个差不多的RS808就行

工厂生产会测试详细的参数 维修整大的

网友:
一定要一样的吗,我自己都是从显示器上拆   看大电容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正桥。。。。。。。。。。。。

FOUNDER吗?

网友:
楼主慢慢看吧  看不到

网友:
像是AO公司的LOGO

网友:
呵呵,,这个没必要纠结他是哪个厂子生产的。。难道他研究的数据有错误。。。要是坏了随便到显示器上找到一样的装上去就可以了。。,,研究厂家你也四够无聊了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注意,我都是电磁炉整流桥走起,便宜

高手。。。我 电磁炉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我 电磁炉没修过。

哈哈,器件代换就那点知识  老司机都懂

网友:
800v8a只关注参数就行了,我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