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不触发!

楼主(2019-08-08):
联想T410本来故障是开机暗屏,拆机检测屏供电保险f7坏了,用烙铁拆下保险短接,想着应该就可以亮了吧,结果待机0.01不触发按开关电流无变化!本人业余焊的时候应该也没有动别的东西,好好的就不触发了。还请问如果测ec条件都要测那些?这个ec也没找到啥案例!
暗屏
不触发

网友:
保险后继有短路 多半是19v的滤波电容

网友:
断开你焊的保险,再开机试试。那个如果是19V的,就是后面有短路,公共点都没有过去。

网友:
保险烧了估计后集有短路

网友:
换主板吧 没必要修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