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音频IC坏导致无声音无振动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09):
  【故障机型】:iPhone 8

  【故障现象】:外放无声音,无振动

  客户描述说,机子使用中出现没外放声音跟没有振动,而且伴随着卡顿。

【故障分析】:
  外放无声音,而且振动功能也使用不了,机子还卡顿,一般这种故障都是音频IC芯片出现问题引起的比较多,机子没有摔过,是在使用中出现的这种现象。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测试功能,外放无声音,没有振动,点击铃声时会卡顿,问题出现在音频方面,拆下机子,拿下主板,把音频IC取下,注意,此款机子的板层容易断线造成开机小电流,所以多多注意风速和温度。

  取下音频,测量音频IC焊盘上的对地阻值都正常,装上新的音频IC。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外放声音恢复正常,振动恢复正常,不卡顿了,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音频IC损坏造成的问题。更换音频IC恢复正常。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音频IC训维没得铃声和听筒ic 振动的对地值呀

网友A:
不出一星期返修,h3k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一星期返修,h3k5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IC AUDIO 拉,IC AUDIO 拉,IC AUDIO 拉

网友:
IC AUDIO 拉,IC AUDIO 拉,IC AUDIO 拉IC AUDIO 拉IC AUDIO 拉IC AUDIO 拉

网友:
外国友人,不要刷屏,

网友:
有一定几率会造成无服务、没串号、只能搬板解决

网友:
不可能音频ic,板层问题热一下好了,过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mrs h3k5 看到这两个板直接报价搬板,音频触摸信号问题维修基本都顶不过两个月就会回头

网友(2019-09-13):
引用 网友A:
不出一星期返修,h3k5

不用一个星期差不多3天就10毫安了

网友:
刚刚学  觉得好难

网友:
这个问题收钱 稳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