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基础知识

楼主(2019-08-09):
电力电缆种类:

电力电缆的分类:

电力电缆型号中字母与数字的意义:

绝缘材料及护套的选择:

1.塑料绝缘电线

2.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电力电缆

3.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铠装选择:

各种电缆外护层及铠装的适用敷设场合

注:

1.“√”表示适用;“○”表示外被层为玻璃纤维时适用;无标记则不推荐采用。

2. 裸金属护套一级防腐外护层由沥青复合物加聚氯乙烯护套组成。

3.铠装一级防腐外层由衬垫层、铠装层、外被层组成。衬垫层由两个沥青复合 物、聚氯乙烯带和浸渍皱纸带的防水组合层组成;外被层由沥青复合物、浸渍电缆(或浸渍玻璃纤维)和防止粘合的涂料组成。

4.裸铠装一级防腐外护层的衬垫层与铠装一级外护层的衬垫层相同,但没有外 被层。

5.铠装二级防腐外护层的衬垫层与铠装一级外护层的衬垫相同;钢带和细钢丝 铠装的外被层由沥青复合物和聚氯乙烯护套组成;粗钢丝铠装的镀锌钢丝外面挤包一层聚氯乙烯护套或其它同等效能的防腐涂层,以保护钢丝免受外界腐蚀。

6.如需要用于湿热带地区的防霉特种护层可在型号规格后加代号“TH”。

7.单芯钢带铠装电缆不适用于交流线路。

电线、电缆截面的选择:

电线、电缆截面选择应满足允许温升、电压损失、机械强度等要求。

1.按温升选择截面:

为保证电线、电缆的实际工作温度不超过允许值,电线、电缆按发热条件的允许长期工作电流(以下简称载流量),不应小于线路的工作电流。

2.按经济电流密度校验截面:

选择经济截面可按年费用支出最小原则来确定,年费用支出计算公式为:B=0.11Z+1.11N

式中Z—投资;N—年运行费,包括电能损耗费、折旧费等,运用年限按25年计算。

输电线路经济电流密度 单位:A/mm2

3.按电压损失校验截面:

线路电压损失允许值

4.按机械强度校验截面

按机械强度导线允许的最小截面 单位:mm2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规格范围

电力电缆产品和型号: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型号、名称、敷设场合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规格范围

绝缘的标称厚度

塑料外套的标称厚度:

0.6/1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型号、名称及适用范围

0.6/1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产品规格

0.6/1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的主要技术性能

0.6/1kv单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0.6/1kv单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0.6/1kv (3+2)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0.6/1kv (4+1)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电线电缆载流量:

载流量表的说明:所列空气中敷设载流量表是以环境温度30℃为基准,埋地敷设载流量表是以环境温度25℃、土壤热阻系数为1.2℃.m/W为基准。在不一样敷设条件下,电线、电缆允许的载流量尚应乘以相应的校正系数。为运用方便,编入了不一样环境温度下的载流量数据。在空气中敷设(明敷)的有25、30、35℃及40℃四种,耐热塑料绝缘线及乙丙电缆有50、55、60℃及65℃四种,在土壤中直埋地敷设的有20、25℃及30℃三种。

当敷设处的环境温度不一样于上述数据时,载流量应乘以校正系数Kt,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θn—电线、电缆线芯允许长期工作温度,℃;

θa—敷设处的环境温度, ℃;

θc—已知载流量数据的对应温度,℃。

电线、电缆线芯允许长期工作温度

空气中敷设不一样环境温度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K t值

直埋地敷设不一样环境温度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Kt值

穿电线钢管或塑料管在空气中多根并列敷设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Kg值

电缆在托盘、梯架内多根并列敷设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K lq值

不一样土壤热阻系数直埋地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Ktr值及土壤情况

确定电缆载流量的环境温度

埋地多根并列敷设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Kld值

塑料绝缘电线载流量:

聚氯乙烯绝缘电线明敷的载流量(θn=70℃)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载流量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载流量

涂漆矩形母线载流量:

单片母线的载流量(θn=70℃)

2-3片组合涂漆母线的载流量(θn=70℃、θa=25℃)

电压损失计算:

导线电阻计算:

ρθ=ρ20[1+α(θ-20)] Ω.CM

上两式中:L—线路长度,m;

A—导线截面,mm2;

Cj —绞入系数,单股导线为1,多股导线为1.02;

ρ20—导线温度为20℃时的电阻率,铝线芯(包括铝导线、铝电缆、硬铝母线)为0.0282Ω.μm(或0.028*10-4Ω.cm),铜线芯(包括铜电线、铜电缆、硬铜母线)为0.0172Ω.μm(即0.0172*10-4Ω.cm);

ρθ—导线温度为θ℃时的电阻率,Ω.μm(或10-4Ω.cm);

α—电阻温度系数,铝和铜都取0.004;

θ—导线实际工作温度,℃。

(2)导线交流电阻

Rj=Kjf Klj Rθ Ω

Rθ—导线温度为θ℃时的直流电阻值,Ω

Kjf—集肤效应系数,电线的Kjf可用式计算(当频率为50HZ、芯线截面不超过240mm2时,Kjf均为1),母线的Kjf 见表;

Klj—邻近效应系数,电线的Klj可从曲线求取,母线的Klj取1.03;

ρθ—导线温度为θ℃时的电阻率,其值见表;

r—线芯半径,cm

δ—电流透入深度,cm,因集肤效应使电流密度沿导线横截面的径向按指数函数规律分布,工程上把电流可等效地看作仅在导线表面δ厚度中均匀分布,不一样频率时的电流透入深度δ值见表δ

μ—相对导磁率,对于有色金属导线为1;

f—频率,HZ。

母线的集肤效应系数Kjf

导线温度为θ℃时的电阻率ρθ值

不一样频率时的电流透入深度δ值

导线电抗计算:

电线、母线和电缆的感抗按下式计算:X‘=2πfL’

式中:

当f=50HZ时可简化为:

以上三式中:

X‘—线路每相单位长度的感抗,Ω/km;

f—频率,HZ;

L‘—电线、母线或电缆每相单位长度的电感量,H/km;

Dj—几何均距,cm,对于架空线为

见图,穿管电线及圆形线芯的电缆为 d+2δ,扇形线芯的电缆为h+2δ,见图;

r—电线或圆形线芯电缆主线芯的半径,cm;

d—电线或圆形线芯电缆主线芯的直径,cm;

DZ—线芯自几何均距或等效半径,cm,其值见表;

δ—穿管电线或电缆主线芯的绝缘厚度,cm;

h—扇形线芯电缆主线芯的压紧高度,cm。

线芯自几何均距Dz值:

电路电压损失:

线路电压损失的计算系数C值(cosΨ=1)

电缆电路的电压损失:

35KV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的电压损

10KV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的电压损

1KV聚氯乙烯电力电缆用于三相380V系统的电压损失

1KV聚氯乙烯电力电缆用于三相380V系统的电压损失

1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的电压损失

6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的电压损失

1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用于三相380V系统的电压损失

1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用于三相380V系统的电压损失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暖通南社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