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矿主板昂达D1800 BTC魔固版维修案列

楼主(2019-08-09):
修好的亮机图

没时间去画圈圈指的那么详细了,自己补脑,   昂达D1800 型号,顾客直接送10片过来,他说全部是开机不显,我基本都试了一遍,有9片确实开机不显,心想批量的应该有通病,修好一块,所有的都能修好了,这板没有什么资料,测供电,基本都有,发现有LPC的接口,旁边有个电容挡住了,把电容取下来,再把诊断卡插上,没跑码,这下心里有有底了,大概晓得是哪问题了,以为是CPU虚焊了,然后风枪吹一下无果,找到CPU供电芯片是95837的型号,这个芯片图纸有的,测了一下供电基本都满足,然后换了一块主板测试,发现CPU供电的2组电压不一样,正常应该是一样的,果断先把芯片换了再说,换了之后供电都一样了,接近0.9v供电,然后听到蜂鸣器滴的一声,居然修好了,然后其它主板也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换了都好了,至于怎么坏的不晓得,换它就对啦

说明一下,此板,插上电源,是自动上电,属于正常,如果正常亮机,蜂鸣器会  滴的一声,然后就显示了,你按开关它也会正常关机的

不想自动上电的话,你插上电源按下上图的开关,然后他就会关机,处于待机状态

10片修好9片,上图有1片待机3V短路,分压电阻发烫,正常待机板子上所有的三端稳压器,都是有待机5V和3V的,我把这边线断开就不短路,跑线路发现连接到CPU那边,摸到CPU也有点发热,应该是坏了,就不修了,

整理的有点乱,仅供参考

网友:
昨天看你在群里分享过了 今天一大早又开到了

网友A:
你在哪个群是哪位大神?看虎子回贴就想问问了,这CPU供电芯片坏估计矿挖多了

网友:
挖矿主板还没修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个群是哪位大神?看虎子回贴就想问问了,这CPU供电芯片坏估计矿挖多了

我就是个维修小白,哪里是什么大神哦,

网友:
换CPU成本高 买回来不一定好

网友B(2019-10-21):
3865修过吗   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65修过吗   没有cpu供电

其他电压正常  就是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