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屏幕 下半部3分之1 出现 白线屏

楼主(2019-08-09):
救教白线屏维修,如图

下面是各个要点电压,小弟教指教是那里出问题了。
VGH1 23.8V   VGH 20.8V   VCOM 5.2V  YVCC 3.3V  XVCC 3.3V   DVDD  3.3V   VGL -7.6V

网友:
在线求助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貌似屏坏了吧

网友:
是屏坏了,就是看能不能修

网友A:
专做屏的工厂通过换屏线,重新压屏线多数可以修复,没有那个设备这种情况就不用多想,直接换屏了,别浪费时间。

网友:
应该是Y问题测下X1电压 有外置Y应该是Y2或Y3断线

网友:
九成屏坏了

网友:
你有测屏仪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杂牌子显示器,明显的屏坏了,换新的

网友:
这种修不了的,换屏吧。。。。。。

网友:
这种可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A:
专做屏的工厂通过换屏线,重新压屏线多数可以修复,没有那个设备这种情况就不用多想,直接换屏了,别浪费时 ...

哎,这种屏幕  基本 上  不好修,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弄弄

网友:
大家都知道 是屏坏了,就是 看能不能弄   不好搞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