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F5-573G不充电

楼主(2019-08-09):
不充电在系统下未检测到电离,机子客户拆过,拆机发现主板上有两上按健开关,听朋友说这两个按健是充电用的,装上后盖需要压住开关,把机子重装了一下,进PE能检测到电池,正在充电0%,但一直充不上电,拆机找图纸测量 28脚VCC正常 1脚 2脚检测正常,4脚 25V驱动正常,5脚ACOK 3.0V应该正常(线性6V分压 2分之一) 6脚 ACDET 2.7V正常 24脚REGN线性 6V正常,但就是不充电,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还有每当表测量ACDET时充电灯马上熄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BQ24780充电原理

网友:
刷下EC程序 看看EC到充电IC的SM总线电阻是否变质有没有波?检查电池检留电阻CSN CSP电阻 再不行就换IC

网友A:
换电池再试     装上电池插电测量充电电感有没有瞬间发出的12V左右电压 有的话就说充电电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再试     装上电池插电测量充电电感有没有瞬间发出的12V左右电压 有的话就说充电电路正常

插电源 电池接口有12.5V的电压过几掉就没有了

网友:
换个电池看下

网友:
以前٩(๑òωó๑)۶也是碰到拆机后补充电,是华硕的可惜没修好

网友:
路过看看故障 学习一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源 电池接口有12.5V的电压过几掉就没有了

那就说明电池坏了。。

网友C:
上面的是复位开关,下面的是电池检测开关,下面的开关短接

网友:
好文,希望楼主继续发表好文章

网友:
把黑色的小按钮直接一根线接地,你打开图纸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是复位开关,下面的是电池检测开关,下面的开关短接

白色复位开关是吧,黑色电池检测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