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IPHONE7的反复折腾维修

楼主(2019-08-09):
本来也没想到一个进水的手机会如此反复折腾,前面也很少拍图了。但这个手机在手里也是断断续续4,5天才总算完工。
来时进水比较凶,但主要集中在下面,如图。
作了一下处理,感觉还不算太凶吧,加电大电流
下面电容短,拆C3725

再次加电时还有漏电,但是有开机电流,上屏显示不能完全开机重启。
又排除漏电,感觉基电源发热大,取下4点接地,重上基带电源,终于可以开机进系统,进去看了下基带也有的。想来该收工了。
装外配试机,无服务,进设置可看到调制解调器固件,但是*#06#不出串号,找了一下资料,这个主要是REEF总线出问题。

但是6组总线,一个个的换件也不是办法。先搞进严重的地方,先换了此功放 ,再试机触屏点不动了,查接口发现18脚无阻值 ,挑开胶发现FL3924虚了,重焊,触摸修复,还是无串号出来。
又论坛搜索发现大小中频也是引起此问题的高发区,两个都换掉,问题依旧。
反思难道是中频的供电有问题,开始时基带电源曾经大电流过,查基带的各路输出 ,此面各路电压都差不多,但是6路PP_1V5_LD01测不到。换基带电源。终于有了(开机后有了,但后面一会就测不到了,和图上不一样,可能是没串号终止输出了),但还是没出串号。
再隔一天,又拿出来研究,此机上面干净,下面进水较多,而且还有一个QPOET_RF供电管也在此区,
拆下供电管顺带打了下阻值,发现此线无阻 ,心中凉了大半,要是基带U坏了就玩完了,死马当活马医,撬下基带U测试没断线 ,再U的对就点也有阻值,重上U,再上供电管。
终于串号正常了。
换屏换小件合影

网友:
楼主好技术,真心羡慕:daizhi:

网友A:
牛逼,大师修了几年了,经验这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大师修了几年了,经验这么丰富

小县城内修机20年,生意惨淡,快失业了。

网友:
7的基带cpu我是不敢拆,爆u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