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0不开机

楼主(2019-08-09):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e460的机子不开机。待机正常。把coms电池放了一下电能开机了。开机一切正常。但客户用了将近一个月。又不行了。现在的故障是开机几秒钟就断电。有的时候能开机经系统。怀疑是bios的问题。论坛吸纳了几个bios都不行。怎么办呀。大家有好的bios吗。麻烦发一个谢谢

网友:
这个已经不是bios问题了 是电路问题 又示波器最好擦

网友:
说明不是BIOS问题造成的,是电路问题

网友:
估计不是BIOS,查看RTC相应电路吧

网友:
bios换几个了,应该考虑一下其它方面的问题!

网友(2020-04-20):
我这里也是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型号!楼主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