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P摔过之后开机无限重启

楼主(2019-08-09):
      接到同行送修的一个7P手机,问题是开机之后不停重启还没到桌面就重启。问同行此机是正常使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还是因为进水和摔过而引起的,同行说是摔过的屏换过的,屏换完之后还用几天。既然是摔过的那就先排除外围设备是不是会引起,把所有的外围都拔掉单板开机结果还是重启,看来问题还是在主板上啊。先来看看电流 电流到达0.232的时候就开始无限重启了,看这个电流应该是开始检测系统了,要么就是读硬盘数据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想到这儿那就先刷个机,跟同行确认了没有什么重资料后便开始刷机,没想到刷机的过程是一帆风顺直接刷过了,怀着激动的心情开机结果还是重启。郁闷! 那既然刷过了应该可以进系统了啊,那就再想想,在论坛上搜了一遍也有此类似的问题,有人说是电感的问题,更换此电感还是同样的问题。之前碰到过音频IC下面断线也会引起重启的案例,那就把音频IC拆下来发现没有断线的。因为此电流应该就是读硬盘数据那儿出现的问题,所以下定决心把硬盘取下来。说干就干把硬盘取下来看了一下焊盘没有问题,量测阻值也是没有问题的。再把硬盘放到测试架上面可以读取数据,把此硬盘所有数据先备份下来,然后再把所有数据都清除掉再重新写入底层数据最后把原本的数据再写进去。给硬盘植锡安装一气呵成,刷机顺利通过,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手机终于开机了。再在想想可能是在摔的时候导致硬盘出现了虚焊的现象,也有可能是硬盘底层数据出了问题。总之,以后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先把硬盘重做一遍试试。开机进系统的画面我忘了拍。

网友A:
一个评论的都没有?难道同行们都碰到过吗?

网友:
那就是硬盘虚焊了

网友B:
硬盘虚焊,音频断线的话开机慢,一般不会重启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
难道同行们都碰到过吗?有,一般都硬盘那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虚焊了,但是客户还用了一个星期才出现在的问题。不知道这一个星期当中是不是又摔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虚焊,音频断线的话开机慢,一般不会重启

谢谢了,下次遇到问题就知道是怎么处理了

网友C:
小7遇到过一个,是电阻1701出了问题,拿下硬盘测阻值找到的,更换电阻重装上硬盘刷机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7遇到过一个,是电阻1701出了问题,拿下硬盘测阻值找到的,更换电阻重装上硬盘刷机搞定!!!

多谢分享啊。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有知道了。话说这个电阻怎么会坏呢

网友D:
到这一步多半就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这一步多半就是硬盘

是的。我也感觉 是硬盘,但是一直没动手搞

网友:
一般都硬盘那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一点点积累

网友E:
新手请教一下,拆焊硬盘又不影响CPU的操作要点是哪些。

网友:
拆焊硬盘又不影响CPU的操作要点是哪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新手请教一下,拆焊硬盘又不影响CPU的操作要点是哪些。

新手的话要掌握好温度和隔热,除胶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拆硬盘的时候时间不要太长。最好控制在30秒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新手的话要掌握好温度和隔热,除胶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拆硬盘的时候时间不要太长。最好控制在30秒左右。

感谢指导。最近练搬板,每次都是4014,折磨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指导。最近练搬板,每次都是4014,折磨人啊

硬盘下面的黑胶一定要除干净,温度和风度要掌握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个评论的都没有?难道同行们都碰到过吗?

请教楼主硬盘用测试架怎么备份客户数据的,测试架有这个功能吗,你还是用其他方法做的?

网友G:
同问测试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硬盘用测试架怎么备份客户数据的,测试架有这个功能吗,你还是用其他方法做的?

备份客户数据是用ITUNES备份的。单独备份可以用爱思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问测试架功能,

读取硬盘里最关于手机最基础的数据,可以解绑WIFI 修复硬盘

网友(2019-10-12):
我这里有一个电流到500左右重启的 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