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53U进水腐蚀修复

楼主(2019-08-09):
版号:P453UJ
故障:上电电流0.023按开关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先把犯罪证据给拍下来,然后洗刷刷,好了。

有0.023的待机说明主电压没有短路的,且3V 5V电压已经出来了,后续电压没有出,由于经验不足需要看图纸幸运的是鑫智造有一份实物时序测试图根据时序来检测
当测到第十一步时1.8VSUSPWRGD没有电压 在量1.0VSUS也没有 而3VSUS正常,这里的两个三极管翘起来后D5803的DPWORK EC正常1.8VSUS也正常,D5804的1脚3脚电压正常2脚的1.0VSUSpwrgd还是没有接着就是查1.0VSUS是怎么来的, 由于没有图纸找了个P453UA的参考图基本相似,发现1.0VSUSPWRGD是由芯片PU8302发出的电源好信号来的,量此芯片的所有电压条件, 其中第9脚电压为0V怀疑芯片坏华硕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去还是一样,那就看一下它后续所连接的元件,因为图纸不是很相似只能拿铁毛刷来测是连到那个元件,还是刷到了图中标注的位置, 放大镜仔细一看电阻发黑而且阻值已无穷大,电阻拆了有一端已经有电压在测芯片第9脚电压也正常输出,由于不知道电阻多大就找了个1OK的电阻安上去,通电竟然自动触发上电了0.45的电流没插内存,好再把内存插上去接屏,亮机了,
心中一顿狂喜,哪里思路不对还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附个参考图PU453A

网友:
路过,学习中,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可以教学了

网友:
楼主 "因为图纸不是很相似只能拿铁毛刷来测是连到那个元件,还是刷到了图中标注的位置。。。”请教具体是什么样的铁毛刷,怎么刷铁毛刷测量的?? 谢谢!

网友:
你这个厉害 弄图 都要好长时间

网友:
进液腐蚀的面积小的话还好,大的话就算修好也可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