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320有大神知道怎么拆机的吗

楼主(2019-08-09):
HKC T320有大神知道怎么拆机的吗

网友:
拆了半天,硬是没拆下来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先拆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先拆玻璃

不是先拆屏,试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拆下来

网友B:
估计是扣上的 你上下左右 推推看,不应该先拆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扣上的 你上下左右 推推看,不应该先拆面板

全都试过了,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弄的了

网友D:
我有两个都是亮一会就灭故障都一样的 现在都没找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都试过了,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弄的了

暴力拆解 ... ... ... 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暴力拆解 ... ... ... 开玩笑

我也想暴力拆,关机后面的壳是铁的,根本不好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个都是亮一会就灭故障都一样的 现在都没找到问题

我这个是通电指示灯不亮,你是怎么把后盖拆下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通电指示灯不亮,你是怎么把后盖拆下来的

就是用螺丝刀撬后面的盖,就能拆开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用螺丝刀撬后面的盖,就能拆开电路板。

不知道什么胶,太紧了,撬不动,螺丝刀都撬坏了都没撬下来

网友:
百度收缩下教程啊

网友:
或者先拆玻璃,有吹风加热哈

网友:
你看看后面那里突出的,是不是往下推的?或者是往其它的方向推。如果是一体的那就拆壳子了。

网友:
惠科都是暗卡,边框用力撬,胆大心细

网友:
后背突出部分有可能是电路板

网友:
那个屏幕框注意看下  好多一般螺丝在哪里了

网友:
先拆底座 黑边一圈是暗扣和三星显示器差不多

网友:
底座先下了,然后VGA那一排的螺丝下了,小后盖往下推(上下左右试)看能不能取下后盖,不能就应该在四周,四周有胶片(装饰用)就撕下来看看螺丝是不是隐藏在里面的。要么前面玻璃是磁铁粘住的,可以用名片划来试。

网友F:
这个屏我拆的 多    后盖拿下,   电源板 驱动板拆下来   , 前后都是双面胶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法子 ,如果有太阳可以暴晒一个小时 一直塑料名片轻松搞定 比什么吹风机简单多了 ,先拆玻璃简单一些  后面铁板后拆
边框上的螺丝不要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屏我拆的 多    后盖拿下,   电源板 驱动板拆下来   , 前后都是双面胶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法子 ,如 ...

昨天已经拆下来了,谢谢,拆得好费劲,拆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搞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已经拆下来了,谢谢,拆得好费劲,拆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搞下来

如何拆的?发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要先拆玻璃

网友(2019-12-28):
拆玻璃的 全是胶,9层碎的可能 ,不是换灯条,暴力拆后壳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