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苹果A1286 820-2915-A,WIN10系统界面花屏,可以检测到显卡

楼主(2019-08-09):
请教下前辈们,A1286机子目前状况是,正常安装WIN10界面花屏,鲁大师可以检测出显卡,驱动安装上去后显示异常。
之前试过安装驱动时候会蓝屏,在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后又可以进入系统,可以检测到显卡。

其中有一次开机出现过一次正常不花屏情况,但是重启后又花屏。

前辈们觉得出现这种问题情况是属于:显卡、显存、供电那个问题多点呢?

网友A:
一般都是换显卡好的  显存要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换显卡好的  显存要少一些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