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4 不开机 电流0.007 遇到过几台 好像是通病 急悬赏

楼主(2019-08-09):
微软 PRO4 不开机 应该是通病了 遇到过好几台 电流0.007 不触发 测量EC边上电容短路 用烧鸡法 可以烧开  烧开后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用几天后 一样不开机 还是原来的短路现象 看论坛里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告知测试没有问题 直接悬赏现金300 加微信转账15071336454

网友:
烧开是什么意思,短路就直接拆掉哇。然后看一下不补能不能正常使用,能的话就不上了。我一般电容都不不得

网友A:
直接拆掉短路的东西啊

网友B:
应该是后面负载还有问题   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后面负载还有问题   比较麻烦

是的 拆了好多件都没有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短路的东西啊

能拆掉的都拆了 找不出问题所以才来求助的

网友:
专研究surface疑难杂症 这个问题修了很多 可以发给我们修 surface book2 laptop 1 2不开机 不充电 都能搞定 全系列工厂bios 都有 全系列ec都有

网友C:
需要的个人资料有联系方式

网友(2019-11-05):
EC 换了 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现在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情况,烧不出来哪里

网友(2020-01-04):
放低点电压烧不要一下子烧断,,摸下哪热

网友D(2020-03-09):
同上,我捉加300元,同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上,我捉加300元,同上的问题

论坛没人说的。这东西现在是冷门,全靠这个赚钱里。

网友:
我前几天接一台小米机器,适配器不出19V,强制拉电可以让机器正常进系统使用。自己搞不了,找了一个人弄,谁知道他也没搞定,给我的时候又飞线测试了一下,CPU都不过了。CPU自身滋滋响。坑

网友:
充电模块,EC无非就这些,不用考虑其他的了直接拆EC看 然后看阻值恢复直接换。

网友:
待机0.0007了等于没有待机电流,看尾插是不是好的,如果尾插OK看充电芯片这种电脑设计类似与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上,我捉加300元,同上的问题

微信 联系  13510718356

网友:
谢谢老板,刚好需要

网友:
不用可调电流  买个烧鸡神器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没有修好,加电烧没有电流,对地阻值为零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C:
需要的个人资料有联系方式
在吗联系你啊

网友:
主板越来越难修呀

网友:
楼主有搞定吗?类似苹果的3.42V短路,烧机法不管用啊,没有明显短路,通电就烧开,过一会又短路。

网友(2022-11-27):
这种问题早就解决了,不知道可以问我

网友(2023-05-31):
我也遇到了,加电烧又不短了,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