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屏蔽内存后,板载内存用不用拆除?

楼主(2019-08-09):
华硕X55VD不显示,屏蔽内存后再安装一根2G内存后就可以开机显示了。但是发现不太稳定,有时候会自动关机,有时候刚亮机就关机了,电流1.2A。有时候触发到几百MA就关机了,反复触发有时候能亮机。但坚持时间不长。是不是要拆除板载的坏内存颗粒?

最后终于,一咬牙,一跺脚,一瞪眼拆掉了8个内存颗粒。试机了3个小时了,再没犯病。

网友:
一般不用拆,上的内存最好是低电压的内存。

旧的颗粒有人回收,所以拆下来可以卖钱

网友:
先确保你改的没问题

网友A:
正常屏蔽无需要拆掉的

网友:
颗粒拆下来啊 买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屏蔽无需要拆掉的

说不定没改好 怀疑直接去掉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因该是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