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进不了bios

楼主(2019-08-09):
华硕K42J装机按ESC不能用,按F2也进不了bios,delete键也试过了也不行,有哪位大师知道,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加FN 试一下

网友:
一般开机不用进BIOS。

网友B:
首先看功能键区f几是什么颜色,是不是和FN一个颜色,如果是就按FN+F几进快速启动项选择,另外有的笔记本在侧面有单独小孔,得用牙签扎一下才能进入启动选择项。仔细观察笔记本上的每个按键标识,及侧面的接口。

网友:
有的需要加fn

网友:
fn我也按着试了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FN 试一下

我试了   不行

网友: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功能键区f几是什么颜色,是不是和FN一个颜色,如果是就按FN+F几进快速启动项选择,另外有的笔记本在侧面有单独小孔,得用牙签扎一下才能进入启动选择项。仔细观察笔记本上的每个按键标识,及侧面的接口。

没有你说的那个小孔

网友C:
外接键盘试一下,还不行,把硬盘断开在试一次,还不行,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键盘试一下,还不行,把硬盘断开在试一次,还不行,主板问题

换到其他电脑上把系统装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给装好了

网友B:
那试一下FN+快捷键或者ES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试一下FN+快捷键或者ESC

全部试过了  都不行   现在也已经换好系统给客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