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用这用着会只有一边响,然后重新开关会正常,这种情况怎么检修呢?

楼主(2019-08-09):
音箱用这用着会只有一边响,然后重新开关会正常,这种情况怎么检修呢?本人没接触过这方面知识。

网友A:
不说什么样的音箱,无从回答。据经验有的喇叭内部线路断开会有接触不良的故障。或者功放部分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什么样的音箱,无从回答。据经验有的喇叭内部线路断开会有接触不良的故障。或者功放部分故障

是2.1的低音炮音箱。

网友B:
不出声的时候拍拍会好么?能好的话就加焊。不能好的话就测试功放芯片输入端是否有声音。有的话就换功放芯片,没声音的话就往前査,音调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声的时候拍拍会好么?能好的话就加焊。不能好的话就测试功放芯片输入端是否有声音。有的话就换功放芯片 ...

好的十分感谢你。

网友A:
个人感觉故障在声音推动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故障在声音推动板上。

就是功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