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MBX-244尴尬的拆U跑线维修。

楼主(2019-08-09):
客户拿过来说正在看电视,笔记本被小孩拉下桌子摔坏的。机器型号忘了,板号是MBX-244,有两个版本分别是inter和AMD的。我这个是AMD的,图纸不通用,但屏接口一样
接机测试外接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各功能正常。内接的屏幕不亮。那就先换屏再说,换了两个屏上去还是一样的。留机修主板,拆开先测了一下屏接口,19v正常,3.3V_S0正常,屏幕供电LCDVDD 0V,背光开启BLON_OUT_R ,0V.这两个都不正常。

追查LCDVDD到U6测量1脚开启没电压。信号直连到桥,先干一炮桥再说。

干完才发现TMD这图纸是inter的,屏开启是桥控制的,而我的板子是AMD的,对比了一下G485的图纸发现屏开启是APU控制的

于是又加焊了一遍APU,结果还是一样。难道摔一下APU焊点掉了?干吧,取下来一测焊盘很好一个点都没掉

而且屏开启线路也是通的,顺便把几个关键信号都跑一遍,方便等下APU做回去后测量
G2:APU_ENBKL    屏背光开启
H1:APU_BLPWM   屏背光调节
H2:   APU_ENVDD屏供电开启
A3-B3:EDID总线,读取屏幕信息

果然APU做好后还是一样的情况。还好信号测量点都知道了。按照时序应该先通过EDID读取到屏后才会发出信号开启屏供电(先入为主一开始死磕屏供电浪费了好多时间其实屏接口上面就可以直接测到EDID)示波器一测果然有问题。

EDID的数据时钟都只有两组波,不正常,正常读取到屏会有一串波形,具体多少我示波器太差也没数。这就说明APU其实已经正常工作了只是没读取到屏所以不开启屏供电。可是我刚才已经换过两个好屏了为什么不行呢。根据40PIN屏接口定义测了一下

屏幕上面6,7脚是EDID,示波器测了发现7脚有波而6脚持续0V,问题终于出现了。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屏幕接口

6脚底部有一点烧糊一样的东西,哈哈哈太小了你们肯定看不到。用镊子刮开后再测量6,7脚波形

正常波形是这样子滴。

屏幕也终于亮了。

一个小问题而已干了好久,还是不够细心哇。

顺便发一个通病,刚接到一台MBX-273进系统风扇狂转一分钟掉电。感觉就像ME问题或者温控芯片问题,论坛也有好多这种案例。其实都不是,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就OK,发出来让新手们少走点弯路。

网友:
光是这拿表笔的手法就够我等学习半年,太屌了

网友A:
进系统会狂转掉电,进PE会不会,楼主不讲专业一点

网友:
这个是屏线吧,我一般会用镊子刮过几遍才装回。有时会怀疑有氧化的,镊子划几遍过去稳一点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学习一波

网友B:
进系统狂转一分钟掉电,显卡驱动问题?问题是1分钟不够下载显卡驱动啊。。。难道说先把显卡驱动卸载?或者清装系统不打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狂转一分钟掉电,显卡驱动问题?问题是1分钟不够下载显卡驱动啊。。。难道说先把显卡驱动卸载?或者 ...

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我咋没想

网友C:
大神就是不一样, cpu说取就取。
这没有上百次的实践怕是没有这么好的成功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狂转一分钟掉电,显卡驱动问题?问题是1分钟不够下载显卡驱动啊。。。难道说先把显卡驱动卸载?或者 ...

对,装系统的时候把显卡驱动不装可以撑的久一点大概十几分钟也会掉,反正足够打驱动了。先下载好驱动放U盘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会狂转掉电,进PE会不会,楼主不讲专业一点

进PE不掉,安全模式也不掉,不装显卡驱动可以撑一二十分钟不掉。昨天测了一上午发现的规律。装上官网显卡驱动测到下班都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就是不一样, cpu说取就取。
这没有上百次的实践怕是没有这么好的成功率啊

APU跟inter的U不一样,做起来比桥还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进PE不掉,安全模式也不掉,不装显卡驱动可以撑一二十分钟不掉。昨天测了一上午发现的规律。装上官网显卡 ...

早上过来上班发现又掉了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上过来上班发现又掉了有没有

不存在的,已经送走了

网友:
真是到功夫了 拆U测

网友:
时序应该先通过EDID读取到屏后才会发出信号开启屏供电,这点重要!

网友:
楼主的粗心导致拆U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