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手机套件可以更换到6P ID板上面去吗

楼主(2019-08-09):
没有搞过 听说可以 具体怎么做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苹果6套件无ID 需要一个6P主板

网友:
然后写下底层

网友A:
可以的啊!6和6p上的芯片几乎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6和6p上的芯片几乎都是通用的

具体怎么操作呀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呀没有搞过

网友B:
可以的。首先你要能够熟练焊接CPU ,这个操作有一定的难度。对新手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
天赋秉异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首先你要能够熟练焊接CPU ,这个操作有一定的难度。对新手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
天赋秉异的除外

A8 A9 都可以过了 6套件上6P 就只要把6硬盘写成6P底层 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