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换基带CPU的结果?

楼主(2019-08-09):
苹果6原基带坏了!换其他板的基带CPU,会出现什么?刷机能过?感叹号?

网友A:
不能激活!!!!!!!!!!!!!

网友B:
激活不了的,只能当如果没刷机还可以当游戏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激活!!!!!!!!!!!!!

也一样会出现刷机后感叹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活不了的,只能当如果没刷机还可以当游戏机玩

好的!谢谢!

网友C:
不是感叹号,是正在搜索!感叹号是基带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感叹号,是正在搜索!感叹号是基带没有工作

好的!谢谢!

网友:
基带和cpu是配套的不可更换要换的话要换一套

网友D:
6代的话基带的话基本上一般都是断线引起无服务,只要飞两条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代的话基带的话基本上一般都是断线引起无服务,只要飞两条线就可以解决了

已经飞了!

网友:
那就打包,换的话一样无服务

网友:
还需要换基带马片

网友:
不行的!和CPU加密的!

网友:
原来的没有,还换他干啥,

网友:
不能更换,配套的,耶稣也救不了,我说的

网友:
cpu bb 基带码片 指纹 硬盘 这些是一套的!硬盘可以换 指纹可以不需要 但剩下3个 无解

网友:
已经刷机了换了也没意义  无法激活的

网友:
搬板拉,搬板拉,搬板拉,搬板拉,搬板拉,搬板拉,搬板拉,

网友(2019-09-15):
ap   bbcpu    bb码片都是加密的   必须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