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二极管解决原本需要更换CPU才能好的问题

楼主(2019-08-09):
华硕a480u
板号x442uq 2.0

故障现象是插电自动上电到0.27a,右下角指示灯由红变绿,不显示,摸CPU上面的小晶圆位置异常发烫。
发烫的原因无非是短路 缺电压
由于工作电脑的系统问题,导致有些点位打开提示报错,以为是下载的点位问题,所以这个机子修下来都是凭经验的多了。
测量过程太繁琐,有些步骤就略过了。
上电以后bios供电只有0.3v,是3.3vsus经过那个14脚芯片转换的,示波器测量是保护了。
测量对地都正常,直接可调3.3v也没有大电流,排除短路问题。
拆掉14脚芯片,3.3vsus正常发出,此时测试bios芯片有4.6v左右,直接镊子对地短路,CPU发烫,有地方漏电到CPU了,把图中几处地方都断开,最后发现是断到CPU背面以后,bios那边电压正常了,到了这里已经确定是CPU本体问题了。
七代i7太贵又经过同行一手,客户可能不干,试试能不能改一下电路。
直接在断开连接点处,并联了两个小二极管,头尾交错,可以起到钳制,也可以起到续流,毕竟电压是漏过来的,怕带负载能力不行或者电压不稳定引起其他问题。
加装完二极管开机测试一切正常,交付客户使用一个星期没有返修才发的帖子。
图片是iCloud加载的,比较混乱。
后面打开点位图看,确定100%是CPU本体漏电,CPU焊点相邻的地方都没有5v的电压,绝不可能是引脚间串电的。

 会员264873300鑫豆2024-1-23 21:03
 会员9193352元2023-8-26 09:47

网友:
这个是大神级的高手,能用二个二极管代替换U并正常使用!利害!

网友:
这个可以加精了!!

网友A:
必须精华,串路的维修思路之一,利用usb防静电ESD的原理,改电路。还我来修,肯定是判断癌症晚期,化疗,另请教下,串路的4.7V输出的那个二极管,不装有啥影响么

网友B:
楼主这是断开SL2603电感,用钳位功能把+3VSUS和+VCCPGPP相连吧,从而对+3VSUS影响极小了吧,而+VCCPGPP电流相对变的小了,又不引起CPU发烫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必须精华,串路的维修思路之一,利用usb防静电ESD的原理,改电路。还我来修,肯定是判断癌症晚期,化疗,另请教下,串路的4.7V输出的那个二极管,不装有啥影响么

不加的话,电压会飘。实际测试了一下,有两个故障,1是开机灰屏,进到系统才能显示,2是有时装硬盘就会断电。
灰屏是电压太高,断电是带不起负载。所以两个二极管缺一不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断开SL2603电感,用钳位功能把+3VSUS和+VCCPGPP相连吧,从而对+3VSUS影响极小了吧,而+VCCPGPP电流相对变的小了,又不引起CPU发烫对吧

你的描述有点不清,但是也差不多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描述有点不清,但是也差不多原理

哥们不能太清吧,我还想看你这贴上精华呢!只有三分了,本来加你五分都少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高手,换我直接报废了。cpu换不起

网友:
这样改电路。就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呀

网友D:
能把原理画成图就完美了,以画图著称的我,忍不住画一下,恳请楼主核对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的话,电压会飘。实际测试了一下,有两个故障,1是开机灰屏,进到系统才能显示,2是有时装硬盘就会断 ...

你现在改线后,进cpu那一边的电压,是3.8到4V之间吧,再加个rtc电路的二极管,钳位可能更理想

网友:
这真是大神级别的 这种思路 绝对是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把原理画成图就完美了,以画图著称的我,忍不住画一下,恳请楼主核对是不是这样的

没错,二极管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把原理画成图就完美了,以画图著称的我,忍不住画一下,恳请楼主核对是不是这样的

他那两个二极管将+3VSUS接在CPU +VCCPGPP上,以隔离串过来的电压防止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那两个二极管将+3VSUS接在CPU +VCCPGPP上,以隔离串过来的电压防止叠加

我的图没错呀

网友:
厉害的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把原理画成图就完美了,以画图著称的我,忍不住画一下,恳请楼主核对是不是这样的

猜测1,测bios4.7V应该是bios第8脚了,第八角短接到地,cpu发热,应该是微热,此时应该是主板cpu的桥模块的3、5V串电了。主板正常通电,3V转换芯片被楼主拆了,而5V还是会正常输出,我们拉低bios第8脚刚好构成烧鸡电路,5V电感供电给cpu,然后经过bios第8脚接地构成烧鸡回路,南侨微热,这也同样说明cpu内部只是串电过去,这组供电没有接地端构成回路(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是否能够理解,23333),因为没接地的时候南侨应该是不热的,不热就没构成回路。
猜测2、假设目前cpu是好的,外部4.7V导致主板工作不正常,我们利用二极管嵌位原理(不懂嵌位的自行补课),相当于变相把cpu串出来的电断开了,再简单点就是把CPU理解为负载,我们给负载接上电,另一端不接输出也不接地,这组供电是不起作用的,也不会让cpu工作,因为没构成回路,这样也切开了CPU输出给外面来的4.7V,完美,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才智

以上都是根据楼上阐述的解析猜测,或者胡说,不对的地方欢迎指点

借饼哥的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猜测1,测bios4.7V应该是bios第8脚了,第八角短接到地,cpu发热,应该是微热,此时应该是主板cpu的桥模块的3、5V串电了。主板正常通电,3V转换芯片被楼主拆了,而5V还是会正常输出,我们拉低bios第8脚刚好构成烧鸡电路,5V电感供电给cpu,然后经过bios第8脚接地构成烧鸡回路,南侨微热,这也同样说明cpu内部只是串电过去,这组供电没有接地端构成回路(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是否能够理解,23333),因为没接地的时候南侨应该是不热的,不热就没构成回路。
猜测2、假设目前cpu是好的,外部4.7V导致主板工作不正常,我们利用二极管嵌位原理(不懂嵌位的自行补课),相当于变相把cpu串出来的电断开了,再简单点就是把CPU理解为负载,我们给负载接上电,另一端不接输出也不接地,这组供电是不起作用的,也不会让cpu工作,因为没构成回路,这样也切开了CPU输出给外面来的4.7V,完美,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才智

以上都是根据楼上阐述的解析猜测,或者胡说,不对的地方欢迎指点

借饼哥的楼

如果是示波器测到4.7V就完美了,就怕滤波不良,电流倒灌菜谱,虽然也没什么大影响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脑子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有点不懂这样操作的意思

网友:
这波帖子发的,发帖的还有能复帖的都是高高手啊!我除外

膜拜

网友:
绝对是论坛数一数二的大神,敢在CPU上动刀子,

网友:
能用二个二极管代替换U并正常使用!利害!能用二个二极管代替换U并正常使用!利害!

网友:
虽然看不懂依然帮顶,,,一个不会修机的小白

网友:
厉害厉害   这种还可以改电路   真的厉害

网友:
这样改线路稳定吗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此图非彼图啊

网友:
真是大神级别的 这种思路

网友:
太高了,短路竟然还能这样用两个二极管来隔离。真正的短路点还在桥里面,不影响使用。维修思路真是太好了。

网友:
厉害的老师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大家的加分,小弟受宠若惊

网友:
这技术,叹为观止

网友:
看得我云里雾里,没有理解原理图

网友:
这是高手哈哈哈

网友:
小白凑个热闹

网友:
看的有点糊涂,CPU里面最高电压就是3.3V电源啊,除非有USB外设线路异常,5V从D+,D-之类的地方串进三合一CPU的南桥去了。

网友F:
你这样二极管嵌位 桥的那端 不就是大概有4v吗    是不是有5v漏电到cpu里了    因为这样我理解可以用    假如cpu得5v脚 漏电到3v脚 这样 不会影响5v吗           我感觉是5v漏电到cpu得    cpu 里的桥也没5v供电吧?

网友:
这种思路相当清晰 绝对是工程师级的

网友:
这都都行  厉害啊  MOS 管 解决CPU

网友:
草 这么屌的吗  二级管解决要换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二极管嵌位 桥的那端 不就是大概有4v吗    是不是有5v漏电到cpu里了    因为这样我理解可以用    假如cpu得5v脚 漏电到3v脚 这样 不会影响5v吗           我感觉是5v漏电到cpu得    cpu 里的桥也没5v供电吧?

这个是漏过来的,不是直接连接,电流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