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SXZHE USB芯片代换

楼主(2019-08-10):
联想YOGA  710-14IKB 右侧右上角一个u口不能用,此本共计2个u口另一个好用,测量u口数值都正常,此u口由SXZHE芯片控制,手里没有此芯片在料板上找到TPS2544 都是16脚芯片,对着测量供电  信号控制脚都一样,换上试机正常使用!完美代换,希望对需要的同行有所帮助!没有图纸对着测量tps2544控制两个u口,SXZHE控制一个u口,反过来代换应该一个u口会不能用!

网友A(2020-04-09):
同问TPS2546和TPS2544是否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TPS2546和TPS2544是否能通用

要是料板上就对着测一下  有的是控制单u口  有的是控制双u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TPS2546和TPS2544是否能通用

可以通用  今天在Dell15-5577换过 原来是2546换了2544正常